谁来帮下我?

楼主(2004-06-18):
LD    X0
PLS   M100
LD    M100
ANI   Y0
LDI    M100
AND  Y0
OR
OUT  Y0
END
x0用来接受脉冲信号的,谁愿意帮我详细的分析下它如何控制的啊???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些语句应该是当X0有一个脉冲时Y0通,直到X0有下一个脉冲时Y0断开,如此循环吧

网友B:
這是一個轉態電路.
相當於按一下on,再按一下off.也等同
LD X0
ALT Y0
END
當然,轉態方式很多.

网友C:
三楼的程序这样写我觉得会好些.......
LD       X0
ALTP   Y0
END

供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楼的程序这样写我觉得会好些.......
LD       X0
ALTP   Y0
END

供参考

多謝!同意!

网友E:
我赞同二、四、五楼的意见。

网友F:
指令OR用错了,是ORB,这个程序是一个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的,就是第一次按下就启动,第二次按下就停止,第三次又启动,第四次停止…………

网友G:
学PLC就应经常交流,这个例子就很明显,有时程序步真是气死人,就差几步就完了.可就是不够要加内存,真是吃力不讨好

网友H:
6楼看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