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8):
大家好,
     我想跟你们请教一下,OMRON,PLC的C40P型机,输出继电器,有线圈,无触点,行不行,
虽说,PLC的触点可以无限的接,但为了节约触点,有些线圈无触点,不影响功能,可不可以呀,谢谢大家!

网友A:
内部的触点你如何接出来?
只有输出点才能外部接线,内部的只能当中间继电器使用,否则PLC的输出点不就可以无限制使用,那就不用分C20P/28P/C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触点你如何接出来?
只有输出点才能外部接线,内部的只能当中间继电器使用,否则PLC的输出点不就可以无限制使用,那就不用分C20P/28P/C40?

完全同意ZCMY的说法,gfy4003能否将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啊?

楼主:
你们好:
     首先谢谢你们的回复,我是在校的学生,有一道这样问题的题目,不知是否可行,梯形图如下:
|______|0000|______________keep0500
|______|TIM01|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0500|______________TIM00#0300
|______|TIM00|_____________KEEP0501
|______|0001|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0001|__________|TIM00|_____|TIM01闭|______1000
|______|1000|_____|                             |____TIM01#0150

|
|
|
|

楼主:
以上的I/O分配图和题目如下:
0000:    启动按钮      0001:    停止按钮        0500:   A电机       0501:   B电机
二台电机顺逆启动,
A启动30秒后,B启动,且B运行前,停止无效,逆停,B停止15秒后,A停止.谢谢!

网友C:
人老眼慢,脑了更慢,看不明白,一起研究。

网友B:
从梯形图上看你的程序有问题,就是如果按停止按钮时间不超过15秒,则B电机停不了,解决办法可以用T00的上升沿给0501置位,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

楼主:
你们好,谢谢你们为我的解答,我觉的没问题,当按0001时,KEEP锁存器使B电机0501置0了吗,同时,1000中间继电器线圈自锁保持,同时定时15秒,断开A电机0500.不是吗.

网友D:
原題意錯誤!
你參考利昌的階梯圖,別頂嘴啦!

楼主:
你好,前辈,你的梯形图,我实在是看不懂呀,不是很清楚,你能不能够讲清楚些,谢谢你啦!

网友D:
1.依您題意加以補強.
2.4樓中錯誤替你修改
3.將圖下回去~~~慢慢看.

問問題不要跳來跳去不著邊際.

网友B:
回复第9楼,当按0001时,0501复位为0,如果按0001时间为1秒,则1秒后,T0重新将0501置位为1,而T0只有在0500复位后,才停止输出,而0500复位需要T1输出,而T1输出需要等到0001被按下后15秒,所以要想B电机停止可以一直按0001超过15秒,或按0001按下后超过15秒,再按一次。如果还不明白我也不会了。:)

楼主:
你们好,谢谢你们为我的解答,实在感谢,但是我们学的是上OMRON的C系列P型机,KEEP锁存器,有两个端,一个是置1端.另一个是置0端,就是说,一但按下置0端,0501就关断,不能保持啦,这时就不管T0是何状态,它都不能保持啦,我说的对不对呀,希望各位给个提醒吧0001是个点动按钮,按一下,它就断了,就是说0001这一按,不管按多久,它早就变成常开啦,这时0501虽然有个T0好像的电一样,但是这台电机已经置0,关断了呀,我说的也好清楚啦,如果我哪,说的有点不对,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谢谢你们啦!

网友E:
多问问你的老师。

楼主:
嗯,但是学校的老师实践能力没你们这些前辈好呀,我还是喜欢问你们呀.呵呵,

楼主:
各们好啊,我把这道题目重做,如果有什么不对,请多多指点,我对ZCMY,ZJ1739和利昌三位前辈表示非常感谢,是你们为我打开了这道题目的大门,thanks very much !
|_____|0000|_______|TIM01闭|______________0500
|_____|0500|____|                 |_________TIM00#0300
|
|_____|TIM00|______|0001闭|_______________0501
|_____|0501|____|
|
|_____|0001|_______|TIM00|____|TIM01闭|_____1000
|_____|1000|____|                        |_______TIM01#0150
|

网友D:
你如果是我家孩子~~肯定抓你打一噸.
做事情..求學問!有人像你跳來跳去的嗎?罵你ㄧ次還不自省.
1.你的題意又變?畫出你的階梯圖前將題意敘述清楚.
2.原本用keep,現在你又改自我保持.
3.你在做題目給大家?
4.先將我覆給你的階梯圖與你之前題意比對一下.搞清楚再來.
5.你太不像話...接受批評.
6.再ㄧ次不循規蹈矩ㄧ步ㄧ步的求解,扣你積分.

网友D:
自己再理解一下.......

楼主:
哦,谢谢你啦,我会好好看的。

网友B:
回复14楼,gfy4003,我个人认为你应该理解一下PLC的周期扫描的工作方式,还应看一下什么是点动按钮。

楼主:
回复21楼,你好前辈,我确实是你提的问题不大了解,特别是你提的plc的扫描方式,书上说是
串行工作方式,我看了好多遍总是不能理解清楚,哪个点动按钮就是点一下动一下吗,如说的不对,还请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2004-10-05):
又看了几遍书,根据前辈的提示,梯形图改正如下:                                                       以上的I/O分配图和题目如下:
0000:    启动按钮      0001:    停止按钮        0500:   A电机       0501:   B电机
二台电机顺逆启动,
A启动30秒后,B启动,且B运行前,停止无效,逆停,B停止15秒后,A停止.谢谢!

楼主:
|______|0000|______________keep0500
|______|TIM01|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0500|______________TIM00#0300
|————|0500|—————————DIFU1001
|______|1001|——|TIM00|______KEEP0501
|______|0001|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0001|________|TIM00|__|TIM01闭|____1000
|______|1000|_____|                       |__TIM01#0150

网友F:
亂七八糟,4樓程式有沒有試試看,沒問題,
反而利昌老大您的第2 rung 微分a接點5.00要驅動TIM 000 #0300,
我只看到這裡後面文章就看不下去了?????

楼主:
你好:
        没有试过呀,  这次改正我是根椐第七楼的意见我认为第七楼的意见提的有理值的改正,不过这个停止按钮,如果是点动按钮,哪我4楼程序没问题吧,如果是自锁按钮的话,就要改成24楼的这个样, 不知对不对,还请你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F:
0500帶上微分1001只執行一次掃瞄周期,等不了tim 00 #0300 30秒,所以0501永遠不會動作.

楼主:
TIM00带上微分1001,可以吗

楼主:
在想了想,觉的没错吧,这个程序是个手动的呀,只有启动和停止呀,当按启动按钮时,A电机启动30S,后B电机启动,再按一下0001,B电机停止,同时再过15S,关掉A电机整个过程控制过程就结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