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19):
你们好,
          是OMRON公司C40P型机的,是根据波形图画梯形图.
0000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0500在0000的下降沿定时5秒启动,       一直保持到第二个波形的下降沿定时10秒关断.

0500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网友A:
0000有几个脉冲呀?只有2个

楼主:
你好,是啊,是假设发二个肿冲,0500就是哪样的变化,要画梯形图.

楼主(2004-10-06):
这道题这样做是否可以, 请各位指点,先谢谢啦!
|
|———|0000|——————————————DIFD1000
|
|———|1000|——————|0500|—————1001
|
|———|1000|——————|1001闭|————1002
|
|———|1002|——————————————TIM00#0050
|
|———|0500|——————|1002闭|————TIM01#0100
|
|———|TIM00|—————-|TIM01闭|———0500
|
|———|0500|———|
|

网友B(2006-03-04):
新手,看不懂!不过,谢谢,慢慢研究。

网友C:
0000下降沿置位(H20),位H20沿时5秒(T9),(T9)置位0500。  0000下降沿积数2个(C1),(C1)沿时10秒(T10),T10复位0500,C1,H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