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液位控制方案

楼主(2004-06-20):
控制要求:
在一个计量筒(约10L)里面有两根不锈钢液位探针,其中一根插入底部,作为液位下限控制,另一根在上面,做为上限控制,控制的液体为水,氨水,和乳化的石蜡,请问用什么方法论可实现液位控制?
要简单,可靠,探针直接与继电器线圈相连,然后通过继电器触点输入到PLC.

网友A:
买一个液位控制器

网友B:
以下是引用Goal在2004-6-20 15:01:00的发言: 买一个液位控制器
图图,乳化图石蜡图图控制图也能检图

网友C(2004-10-19):
输入和输出的特性?干扰量?
方案必须根据具体对象制定。

网友D:
液位控制如果不考虑动作频繁的话用两根探针,如果动作太频繁的话最好用三根探针。简单点自已做一个,或买一个水位控制器。

网友E:
30买一个德力西的水位控制器就好啦.

网友F:
楼主好象是做人造板行业的,你可以用液位继电器来控制,绝对可行。

如需要支持请和我联系。E-MAIL:zhangylelec@yahoo.com.cn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要求:
在一个计量筒(约10L)里面有两根不锈钢液位探针,其中一根插入底部,作为液位下限控制,另一根在上面,做为上限控制,控制的液体为水,氨水,和乳化的石蜡,请问用什么方法论可实现液位控制?
要简单,可靠,探针直接与继电器线圈相连,然后通过继电器触点输入到PLC.

是控制有要求还是液位检测有问题?

网友H:
如果是控制水的话,把二根探针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点就好,跟本就不要经过继电器.

网友I:
钳工的文字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