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0):
西门子S7-300 315-2AG10-0AB0下载时如何加密呢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在硬件组态中设置

网友B:
能不能具体一点,我也想知道!

网友C:
在CPU的属性窗口的Protection选项卡中设。

网友D(2004-07-28):
怎么清除呢?谢谢

网友E:
在硬件组态中,双击CPU打开属性对话框,选择单击保护栏,再选择密码保护框,输入密码后,下载就OK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