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4-06-20):
最近在改造一台石材机械,遇到的是怎么算出在锯石头时,
产生的石削与水溶解后的那种液体的要用水来稀释,
现在的问题是要什么时候该加水,什么时候不加?
急急急!!!
谢!!

网友A:
温度,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粘度
对!但是要怎么算呀?先谢!

网友B:
我认为水是不能停的,用水的目的一是冷却锯片,二是冲走石粉(或者叫石浆).
只是用水量多少的问题.
供参考

网友C:
外行话:这主要取决于工艺要求。如果不好算,可边式边调。不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行话:这主要取决于工艺要求。如果不好算,可边式边调。不知可行不?
四楼说的不是外行话!但苦的就是算不出1平方厘米有多少是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水是不能停的,用水的目的一是冷却锯片,二是冲走石粉(或者叫石浆).
只是用水量多少的问题.
供参考
说的对,但还要考虑产生的石浆要多久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