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04-06-20):
我是初学者有问题请教各位,工控界的各位前辈

我有两台FX1N的PLC我要它们之间进行通讯是不是要用到通讯模块,还是直接用通讯线通过422口连起来就可以了?
  假如我要采用1:N又该如何?
程序又该如何写?是不是看看FX通讯手册就能写出来

网友A:
两台通讯需用485通讯模块!
具体的使用方法请参考通讯用户手册!

网友B(2007-01-12):
他们之间通讯有些什么作用?

网友C:
两台之间可以用485通讯
每个PLC上加个485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