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0):
具体在T型图中应如何实现呢??  请教
是否要设置特殊功能DM,如何编程??

网友A:
说明白点

网友B:
操作面板是什么型号?
OMRON的一般可以直接使用,其它的要更改设置!
所以你问的时候最好把你的问题写的详细些!不要让别人去猜,否则可能没人去帮你!

网友C:
所有OMRON,的通信连线图我有,要的,来个EMAIL。

网友D:
CPM1A+CF-01 OR CF-02隨你連去.
DM不須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