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PID控制

楼主(2004-06-20):
在PLC中如何实现PID控制呢??

网友A:
不同牌子的PLC的PID用法不完全一样,参考说明书《如三菱FX系列
   PID  D1  D2 D3 D40

网友B:
听说三菱的PID不是很好,建义用西门子的!

网友C:
楼上的只是听说而已就建议别人用西门子的,三菱的你没用过,西门子的你也未必用过。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关键看你需要用它来做什么。

网友D:
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