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1):
LD     I0.0
O      Q0.0
AN    I0.1
AN     C0
=      Q0.0

LD    Q0.0                      //实现10毫定时
TON    T63, +100

LD     T63                         //联合实现100秒定时
LD     C0
CTU    C0, +10

网友A:
在  LD Q0.0
       TON T63, +100  间加入一条指令

          AN T63 即可

  否则,C0无法记数.

楼主:
行了,得有点不懂
我照原来的程序,只要反C0的PV设为1就可以?
为什么要加那个指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