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1):
链接问题:omron的C**H型之间通讯怎么连接(比如C20H和C28H之间)?LR区的指令在这里怎么用?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这种机型本身是没有通讯功能的,只能用手编器编程!
与电脑连接的话需要配LK201(RS232模块)!
如果几台通讯的话需要RS485通讯模块,建议你用性能高级一点的机型代替吧!
这种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型本身是没有通讯功能的,只能用手编器编程!
与电脑连接的话需要配LK201(RS232模块)!
如果几台通讯的话需要RS485通讯模块,建议你用性能高级一点的机型代替吧!
这种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此机有rs232口。设为无协议方式连接。此机停产多年还能用?够皮实...古董

网友C:
此机有rs232口。设为无协议方式连接。此机停产多年还能用?够皮实...古董
你把資料與硬體看清楚.無的放矢...耽誤新進.

网友A:
乱讲一通!
C20/28/40H系列哪里来的RS232接口,找资料好好看一下!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D:
乱讲一通!
C20/28/40H系列哪里来的RS232接口,找资料好好看一下!不要误导别人!
楼上,你才应该看资料,小型H机有232口,P型无。并且小型H机有LR区,标准小H型机有PRO15,PRO27,RS232,3个接口,但PRO15的口好象不能史(至少我用不行)。
但楼主非常抱歉,我只用过C200H以上的通讯,没用过小H机的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乱讲一通!
C20/28/40H系列哪里来的RS232接口,找资料好好看一下!不要误导别人!

注意:是CXXH!
此机我手中还有2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还修过该机种的RS232口。
该机的232接线不标准,此接线方法在其他OMRON击上不能用!只有CXXH能用!我现在还有1台C28H机通过代理送OMRON修理(非RS232口损坏,是系统传送故障)已经2个月了还没修回来!
不信-你可打OMRON电话-591去问!我想你不问OMRON电话是........
请放心我在此网站发的贴是经过实践的,不会误导你的。
当然,CXXH可能有不带RS232的,就向C200Ha系列又不带RS232的CPU,详情请看资料。
另外可告诉大家:OMRON早期的PLC上的RS232口故障我基本上都能修好,费用比OM低
如:3G2C7-LK201;C200H-LK201;CXXH;C200HS;3G2A5-LK201(203)费用200(70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乱讲一通!
C20/28/40H系列哪里来的RS232接口,找资料好好看一下!不要误导别人!
楼上,你才应该看资料,小型H机有232口,P型无。并且小型H机有LR区,标准小H型机有PRO15,PRO27,RS232,3个接口,但PRO15的口好象不能史(至少我用不行)。
但楼主非常抱歉,我只用过C200H以上的通讯,没用过小H机的通讯。

外设口不是给PRO15准备的,好像PRT01(打印机接口单元)能用,PRO15好像要一个转接器材能用,不好意思对老机器许多东西忘记了。

网友C:
失禮...我眼瞎沒看到H.
補充:
SYSMAC C20與 SYSMAC **-P須以3G2C7-LK201 連結.

网友E:
看来知道一点说的稍微对一些,但是不完全正确,
我这里有欧姆龙ch系列PLC完全手册
实际上他的通讯口可以通过软件来定义的,
并不是他的通讯口不标准这肯定是错误的
当然你能将他的通讯口改成标准232口而没有改变
内部软件的情况下可以用,毕竟改端口很简单
但是当你不注意将内部端口特殊标志位改动时那你的通讯口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C:
願聞欧姆龙ch系列的完整品名!?

网友B:
10楼你好像误会了,是rs232接口的接线,不是接口定义。
11楼可能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可惜我看不到。
cxxh的rs232口的sg是7不是9。

网友F:
CXXH PLC兩台互相通訊,一次只能傳一個WORD,請先看PARAMETER DM900~ &DM1900~設定,有問題再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