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1):
求助:市面上,现在三菱A系列PLC编程器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A系列的手编器大陆很少能见到!
同时用电脑编比手编器不知要快多少倍,FX系列用手编器还能对付,A系列PLC的程序都较长,手编器不知要编到什么时候?

网友B: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AnS系列
A1SHCPU CPU 8K RAM,最大I/O 256点,0.33-2微妙/步 4200.00
A2SHCPU CPU 14K RAM,最大I/O 512点,0.25-1.9微妙/步 6120.00
A2SHCPU-S1 CPU 30K RAM,最大I/O 1024点,0.25-1.9微妙/步 6720.00
A2ASCPU CPU 14K RAM,最大I/O 512点,0.2微妙/步 8200.00
A2ASCPU-S1 CPU 14K RAM,最大I/O 1024点,0.2微妙/步 9830.00
A2USHCPU-S1 CPU 30K RAM,最大I/O 1024点,0.09微妙/步 9830.00
A2ASCPU-S60 CPU 30K RAM,最大I/O 1024点,0.15微妙/步 21100.00
A1SCPUC24-R2 A1SHCPU含RS232接口 8100.00
A1SJHCPU A1SHCPU含电源、5槽底板 4130.00

A1SNMCA-8KP 8K EPROM 900.00
A1SNMCA-2KE 2K EEPROM 1070.00
A1SNMCA-8KE 8K EEPROM 2120.00
A2SMCA-14KP 14K EPROM 1220.00
A2SNMCA-30KE 30K EEPROM 2290.00
A2SMCA-30KP 30K EPROM 1620.00
A2SMCA-60KE 60K EEPROM 3220.00

A1S61PN 120/240VAC入,5VDC、5A出 1640.00
A1S62PN 120/240VAC入,5VDC、5A/24V、0.6A出 1870.00
A1S63P 24VDC入,5VDC、5A出 2840.00

A1S32B CPU基座、电源、2个槽位 1050.00
A1S33B CPU基座、电源、3个槽位 1130.00
A1S35B CPU基座、电源、5个槽位 1160.00
A1S38B CPU基座、电源、8个槽位 1740.00
A1S52B-S1 扩展基座,2个槽位 990.00
A1S55B-S1 扩展基座,5个槽位 1110.00
A1S58B-S1 扩展基座,8个槽位 1640.00
A1S65B-S1 扩展基座,电源槽、5个槽位 1220.00
A1S68B-S1 扩展基座,电源槽、8个槽位 1800.00

A1SX10 16点,110VAC入 1640.00
A1SX20 16点,220VAC入 2200.00
A1SX30 16点,24VAC/24VDC入 1600.00
A1SX40 16点,12/24VDC,漏入 1550.00
A1SX40-S1 16点,24VDC,漏入,高速 1640.00
A1SX40-S2 16点,24VDC,漏入 1550.00
A1SX41 32点,12/24VDC,漏入 2680.00
A1SX41-S1 32点,24VDC,漏入,高速 3000.00
A1SX41-S2 32点,24VDC,漏入 2680.00
A1SX42 64点,12/24VDC,漏入 4310.00
A1SX42-S1 64点,24VDC,漏入,高速 4840.00
A1SX42-S2 64点,24VDC,漏入 4310.00
A1SX42X 64点,24VDC,漏入,动态 3190.00
A1SX71 32点,5/12VDC TTL,CMOS 2930.00
A1SX80 16点,12/24VDC,可选源/漏入 1970.00
A1SX80-S1 16点,24VDC,可选源/漏入,高速 1970.00
A1SX80-S2 16点,24VDC,可选源/漏入 1970.00
A1SX81 32点,12/24VDC,可选源/漏入 3340.00
A1SX81-S2 32点,24VDC,可选源/漏入 3340.00
A1SX10EU 16点,100VDAC,入 1840.00
A1SX20EU 32点,100VDAC,入 2310.00

A1SY10 16点继电器输出,2A/点 2120.00
A1SY18A 8 点继电器输出,2A/点 1970.00
A1SY22 16点可控硅输出(带保险丝),0.6A/点 2610.00
A1SY28A 8 点可控硅输出,1A/点 2290.00
A1SY40 16点晶体管输出,漏出,0.1A/点 1550.00
A1SY41 32点晶体管输出,漏出,0.1A/点 2680.00
A1SY42 64点晶体管输出,漏出,0.1A/点 4310.00
A1SY50 16点晶体管输出,漏出,0.5A/点 1640.00
A1SY60 16点晶体管输出,漏出,2A/点 3250.00
A1SY68A 16点晶体管输出,漏出/源出,2A/点 2290.00
A1SY71 32点TTL/CMOS,160ma/点 2680.00
A1SY80 16点晶体管输出,源出,0.8A/点 2120.00
A1SY81 32点晶体管输出,源出,0.1A/点 3670.00
A1SY10EU 16点继电器输出,2A/点 2310.00
A1SY14EU 12点继电器输出,2A/点 2310.00
A1SY18AEU 8点继电器输出,独立端子,2A/点 2080.00
A1SY28EU 8点可控硅输出,独立端子,2A/点 2530.00
A1SH42 16点入,16点晶体管输出,0.5A/点 4310.00
A1SX48Y18 8点入,8点晶体管输出,2A/点 2060.00
A1SX48Y58 8点入,8点晶体管输出,0.5A/点 1390.00

A1S63ADA 2通道模入,1通道模出 4920.00
A1S66ADA 4通道模入,2通道模出 8550.00
A1S64AD 4通道模入 4440.00
A1S68AD 8通道模入 6790.00
A1S62DA 2通道模出 5230.00
A1S68DAI 2通道模出(电流) 8830.00
A1S68DAV 2通道模出(电压) 8830.00
A1S68TD 8通道热电偶感应模块 12680.00
A1ST60 8通道模拟计时器 2290.00
A1S62RD3 2通道PT100温度输入模块(3线) 6230.00
A1S62RD4 2通道PT100温度输入模块(4线) 6230.00
A1S64TCTT-S1 4通道热电偶输入温度调节器 8400.00
A1S64TCTTBW-S1 4通道热电偶输入温度调节器 10920.00
A1S64TCRT-S1 4通道铂电阻输入温度调节器 8400.00
A1S64TCRTBW-S1 4通道铂电阻输入温度调节器 10920.00
打6折左右

网友C:
我同上一位一样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