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6-21):
请问各位,哪有USB-RS232驱动供下载?我的操作系统是XP,10元钱买了根线,XP不认。买时不带驱动程序。

网友A:
从那里买的线??????????????????

网友B:
每个厂家作的可能驱动程序都不同!
一般新的一条需要100多元!

楼主:
从科技市场买的呀,就一根线

网友C:
我也上过当,那条线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D(2005-05-12):
各位,请问PLC的急停和关闭按钮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觉得都应该是通过一DI端口的通断来实现停止的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