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540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4-06-21):
我最近用了不少三菱F540风机专用变频器,一遇到打雷就跳闸。显示的是电压低报警。而其他型号的变频器却没有跳闸的,包括三菱A540系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风机型变频器在这方面的性能差很多?

网友A:
可能是你用的接地线与避雷针接地线相连了!

网友B(2004-09-23):
土建施工,这两个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C:
你是不是没有设置瞬停保护,一般地把瞬停保护时间设置了就不会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