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我好么?

楼主(2004-06-22):
哪位大哥给我讲讲P.I.D控制算法。越详细越好,现谢谢各位了。

网友A:
pid算法??
模拟/数字pid ?简单说就是加在系统上 以资改善系统的 响应速度 误差 及稳定性的
咱论坛里有现成的架构 如果了解c语言的话 可以下个看看
具体应用中的p i d参数整定 推荐《过程控制系统》一书 可能再版次数太多
(我看的是82年的版本(那时我还没出生么 呵呵~~~)),你可以尽量选择新版的
不然 email 可以考虑把书借给你看几天 你负邮费阿
兄弟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