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2):
小弟在使用數碼管顯示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數碼管作動態掃描顯示時亮度比靜態顯示低了許多,考慮到對數碼管的影響,增加驅動電流不是有效辦法,也嘗試了許多方法,仍然沒有好的辦法.不用靜態顯示方式.不知道個位朋友有何良策?

网友A:
办法有:
1。采用高亮度的数码管。
2。动态扫描时时间间隔尽量短。

网友B:
提高刷新频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亮度,但建议改用高亮度的数码管!

楼主:
謝謝個位朋友,
提高掃描頻率已經試過了,效果還是不太理想;電阻也不能小啦,現在驅動電流已經用到20mA了,看來也只好選擇更高亮度的數碼管啦.

网友C:
驅動電流可以用到80---160mA,视显示位数而定

网友D:
设置扫描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