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2):
好像是在气路图里用到的

网友A:
不认识,顶一下看看

网友B:
请从ANSI标准里找一下.

网友C:
这是么东西?

网友D:
是不是电磁阀

网友E:
气路上是虚线的,分水滤气器

网友F:
楼上大哥说的对,是过滤器!气路跟液压回路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G(2004-08-02):
对不起,我不认识

网友H:
我想应该是画错了,中间的是虚线,在气路中是过滤器,如SMC 的AF系列.
在其他回路图中还没见过.

网友I:
应该是过滤器

楼主(2004-09-10):
谢谢各位的回复,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J:
我不知道!

网友K:
逆时针旋转90度看看,

网友L:
中间应该是2横线,是气水分离器的表示

网友M:
对,过滤器上表示分水用的。

网友N(2004-10-14):
不好意思,没见过哦

网友O:
画的角度不对,是过滤器

网友P:
几过滤器

网友Q(2005-04-12):
我不见过,张见识了

网友R:
在外面加了方框这是不规范的表示!加了方框我也就不知道了!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