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2):
我用笔记本安装CX-P V3.0,与C200H系列可以正常通讯,用CMQ1-CIF02与CQM1 CPU11通讯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连接,但与台式机又可以正常通讯,说明PLC及CMQ1-CIF02电缆都是好的,但笔记本连接其它PLC及OMRON其它型号都正常!
笔记本与台式机使用的软件是一样的,电缆是同一条,系统都是WIN98,对同一台PLC笔记本就不能连接,以前笔记本是可以与CQM1通讯的,后来有重新安装了系统就不行了!
大家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NOTEBOOK的COMPROT DRIVE先移除掉.
2.重新安裝驅動程式.不要用微軟的升級程式.
3.用cx-programmer 3.0以上版本 autoonline.
------------------------------------------------------------
有的NOTEBOOK挑系統的.重裝系統OK後不要進行升級.先安裝您NOTEBOOK所附的驅動程式安裝光碟.若是你遺失了你的光碟.沒關係.
安裝WINXP到SP2,用SYSWIN去操作,ㄧ樣可以.

楼主:
谢谢利昌老大!
   现在奇怪的是NOTEBOOK可以连接C200H系列,但对CQM1系列就没有反应!
把cx-programmer 3.0从NOTEBOOK删除,安装cx-programmer 3.1的版本,还是不能连接CQM1,C200H/HX系列都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B:
您的CQM1-CPU11通訊設定可能有變更,請找編程器將DM6650~DM6654間位置清除為零.

楼主:
我也想过!
但同一台CPU11没有任何改动,只把CQM1-CIF02电缆的接口换到台式机的COM口上,用CX-P就可以正常的通讯!
郁闷呢!

网友A:
AUTOONLINE都聯不上?

楼主:
是的,AUTOONLINE也连接不上!
OMRON其它型号就可以连!

网友C:
两点建议:
1.NOTEBOOK重装CXP3.0----改变安装目录。
2.如PLC上有RS232C口,做一条电缆直接与PC机通信,注意通信端口与通信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点建议:
1.NOTEBOOK重装CXP3.0----改变安装目录。
2.如PLC上有RS232C口,做一条电缆直接与PC机通信,注意通信端口与通信格式。

看不出任何理由

楼主:
已经重新安装过CXP3.1,还是不行!
通讯口与电缆绝对没有问题!因为NOTEBOOK接OMRON的其它型号及三菱等PLC都是可以的!
编程电缆连接在台式机上也是好的,可与CQM1通讯!

网友D:
你用的电缆是否为四川德阳的?原装的无次问题,德阳的电缆是这样

网友D:
好象德样的电缆在改接线后,也可以通讯,因为我自己有原装CIF02,所以我忘记怎么改拉,不好意思

网友A:
沒道理呀~~~他在PC上是正常的連線.我不認為廠商真敢如此膽大妄為!若真有此事,請網友諸公提出證據!
讓我們在網路上公開此惡行!但如若並無此事....不好亂說!

楼主:
绝对不是CIF02电缆的问题!
用同一条电缆在台式机上就可以通讯,如果电缆有问题的话肯定也不会与台式机通讯了!

网友D:
四川德阳的就是这样,我只是问你是不是德阳的,你还没答付,你要什么都知道就不用问拉

网友D:
沒道理呀~~~他在PC上是正常的連線.我不認為廠商真敢如此膽大妄為!若真有此事,請網友諸公提出證據!
讓我們在網路上公開此惡行!但如若並無此事....不好亂說!

利昌,老大,我在山东一工地做项目时,好象其他人碰上次问题,但因时间较长,而我自己的CIF02是原装的黑色的,我估计发问的此人的为白色,德样产的CIF02,故一想回答,二再证莳一下,如不是,那我回答的也就无效。可发问此人并不回复我的问题,又,我不会乱说,德阳产CIF02不好使(2002)年左右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沒道理呀~~~他在PC上是正常的連線.我不認為廠商真敢如此膽大妄為!若真有此事,請網友諸公提出證據!
讓我們在網路上公開此惡行!但如若並無此事....不好亂說!
利昌,老大,我在山东一工地做项目时,好象其他人碰上次问题,但因时间较长,而我自己的CIF02是原装的黑色的,我估计发问的此人的为白色,德样产的CIF02,故一想回答,二再证莳一下,如不是,那我回答的也就无效。可发问此人并不回复我的问题,又,我不会乱说,德阳产CIF02不好使(2002)年左右产。
ZCMY請先回覆問題!

請教....
德阳产CIF02不好使...何意?

网友A:
長期以來我與OMRON系列PLC連線都使用WIN XP!包含早期的SYSMAC C20-*系列.
當然不可能於XP下使用SSS或是LSS,我用的是SYSWIN EDITER.
取回數據或是程式之後,反向傳回欲轉換的PLC...ㄧ般來說,不需經過修改都能立即維修更換完成.C200以後包含特殊IO模組轉換到CJM或是CQM或是CS1-*系列,變更槽位起始編號即可,也不需變更程式.當然必須SYSWIN與CX-PROGRAMMER3.2以上版本搭配.
樓主此次發生這一問題,實給人摸不著頭腦之感.大家加油再解析.....

网友F:
你没查查笔记本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請教....
德阳产CIF02不好使...何意?
老狮子:你好
德阳为一制作PLC连接电缆的厂家(做电子的,大陆比较有名 ),价格便宜,比如CIF02原装的上千元,而他哪出的,在百元左右。我自己用的SC09、S5的电缆为德阳出的,好使。
但CIF02电缆在我的一个工程上,别人买了几条。在我印象中出现搂主所说问题。但是,好像是 可以解决的。(改硬线)
本来我想验证一下,如果是此问题的 话,我问问别人,好回复。但楼主太没礼貌。所以以后我对他的帖子,不再发言。

网友D:
長期以來我與OMRON系列PLC連線都使用WIN XP!包含早期的SYSMAC C20-*系列.
當然不可能於XP下使用SSS或是LSS,我用的是SYSWIN EDITER.
取回數據或是程式之後,反向傳回欲轉換的PLC...ㄧ般來說,不需經過修改都能立即維修更換完成.C200以後包含特殊IO模組轉換到CJM或是CQM或是CS1-*系列,變更槽位起始編號即可,也不需變更程式.當然必須SYSWIN與CX-PROGRAMMER3.2以上版本搭配.
樓主此次發生這一問題,實給人摸不著頭腦之感.大家加油再解析.....
利昌老大:
我认为此问题在于:
1、电缆非原装
2、笔记本的川口供电电源小(比台式机)
此问题类似于,同样操作系统下,有的活动硬盘就 用USB线联不上电脑(主要出现在笔记本),需单加电源一样。

楼主:
CIF02不是德阳产的!
不过我实在搞不明白,难道德阳产的会出现这个问题?
同一台PLC,同一条电缆,软件也一样,但在台式机上使用就可以,笔记本就不能与PLC通讯,
如果是CIF02的原因,有问题的话应该都不能通讯才对!

楼主:
电缆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笔记本的COM口供电电源小,但与其它PLC都可以通讯啊 !
而且以前笔记本也是可以与CQM1的PLC通讯的,只是后来笔记本遭到病毒攻击,格式化之后重新安装的WIN98操作系统及CX-P软件,但从那之后就再也不能与CQM1通讯了,其它的型号都可以!

网友F:
1.你用cpu上的rs232口试一下.
2.多用几台pc机试试.
3.我想起2年前本单位用一台c200hs,出现过有的pc机能通讯,有的不能;后找代理,代理处5-6台pc机只有1台能通讯;后送omron检修返回曰"无故障".反复2次均告"无故障".我单位领导向代理发话"退货!".代理即时与omron联系告知全过程,....经交涉omron答应彻底检查,如还差不到故障换通讯电路.再返回我们的修理单上注有"应客户要求更换...."
到现在那台c200hs工作的很好.
发本贴的意思是请你先多试几台计算机,也许就是plc的问题!
哈哈..过几天我的cqm1-pro01就要回来了----我再另一问题上贴的---等拿到后再告诉大家.
........什么可能都有......多试试在定

楼主:
CPU11是没有RS232接口的!
接到其它台式电脑上都可以!
PL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与其它电脑都可以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您的CQM1-CPU11通訊設定可能有變更,請找編程器將DM6650~DM6654間位置清除為零.
再問一次,您的DM6650~DM6654檢查否?

楼主:
在台式机上可以通讯,DM6650~DM6654是对的!
用NOTEBOOK根本就不能连接,也没办法检查了!

网友G(2005-11-30):
CQM1 CPU41 与proface 相连,改了PLC设置,模式改成RS-232C之后,再也无法连接.现在要改回来,但CX5.0编程软件再也无法在线,请问有什么方法改回Host链接模式,急.

网友H:
你的是不是原装电缆?我买了一条用笔记本是不能连上的,只可以用台机在能连上!

网友I(2006-04-18):
为什么我cpt软件不能用CQM1-CPU11也不能与CPM1连接

网友J(2006-05-25):
非原装我CIF02在部份CQM1或CPM1A上没有办法联线,原于本本上COM供电电流不足问题。

网友K(2006-10-19):
硬件拨码正确?

网友L(2017-11-08):
版主你好 可以加个微信吗 帮我处理一个欧姆龙C500 异常灯亮的故障 我的手机和微信号 13593730068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