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2):
请教大家,变频器运行在50HZ时省电吗?

网友A:
50HZ额定频率时不但不会省电,还会因变频器本身的损耗及发热而浪费电!

网友B:
变频器的节能关键在于根据现场的实际运行情况改变输出频率,减少不必要的电能浪费

网友C:
不一定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噢!
为什么不一定呢?给举个例子嘛。

网友A:
如果你用额定频率为60HZ或100HZ的电机,在50HZ运行时还是小于额定功率的,当然可以省电了!
对于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来说,在50HZ以下运行是省电的,且频率越低省电越多,达到或超过额定频率时,电机是在恒功率状况下工作的,此时频率越高,输出的力矩就越小,但功率都是额定功率,所以是不能省电的,同时变频器本身的功耗也计算在内的话就比额定功率大了!

网友D:
噢~~明白了,谢谢

网友E:
我们的电网的频率就是50HZ,何必浪费那个钱去买变频器呢,在加上变频器本身的耗电,所以不但不省电还浪费钱

网友F:
当电机转速降为额定转速的1/N的时候,其能耗仅为额定转速时的1/N*N*N。
其用于电机低速运转的场合要比减速器等机械减速装置节省很多能源。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使用变频器实现的无级调速是目前最理想的调速方法,当然它还有很多好用的功能。

网友G:
有的场合还是省电的,大概会有8%左右,但是这样还是一点都不合算的

网友H:
频率在50HZ那要看电流是多少了,功率是多少了。一般50是不省电的

网友I:
同意6楼

网友J:
用钳表卡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K:
变频器省电主要体现在所驱动的负荷发生变化且变化频繁的情况下。在负荷变化后,变频器可及时调节输出并以最佳功率驱动负荷,避免因输出功率无法调节而采用截能手段产生的浪费;在负荷变化频繁时才有明显节能效果,若负荷偶尔变化,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某一频率下,则无明显节能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省电主要体现在所驱动的负荷发生变化且变化频繁的情况下。在负荷变化后,变频器可及时调节输出并以最佳功率驱动负荷,避免因输出功率无法调节而采用截能手段产生的浪费;在负荷变化频繁时才有明显节能效果,若负荷偶尔变化,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某一频率下,则无明显节能效果
“在负荷变化频繁时才有明显节能效果,若负荷偶尔变化,变频器长时间工作在某一频率下,则无明显节能效果”-----------有疑惑,是这样的吗?请好心的大虾能否给予一个解释。谢谢!

网友K:
若变频器长时间工作于某一频率下,其调节输出频率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利用,反而造成功能和资金的浪费,也就没有必要采用变频器工作,毕竟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一定的能量,选用小型号的电机更实用、更节能。

网友L:
楼上高见,佩服。

网友M:
50hz 时能不能省电要看负载,不能工式化地认为不省电。另外与变频器的性能也有关,高性能变频器有很多智能化的功能。
1,如果负载接近电机的额定功率,50HZ时加变频器没有节能效果
2,如果负载在不断变化或离额定较远,50HZ时加变频器仍有一定的节能效果,因为变频器可以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输出电压,转差几乎不变,从而减小了无功部份,提高了功率因素。
3,有些人误认为电机是5.5kw时,消耗的功率就是5.5kw,很明显这是误区,当它空载时理论上只有铜损和铁损,最多几百瓦。我用1.5kw的变频器带空载5.5kw的马达也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N:
应该可省电,因为电机所带负载一般小于电机额定功率。当然,这种情况下使用不经济。

网友O:
算算吧! 变频器 使用的 不是 工频 完整的波形,
从这里 来说 应该 省电吧!但是 变频器 本身 也要 耗电!
真 要好好 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