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如何控制380V250A交流电的通断

楼主(2004-06-23):
1

网友A:
呵呵,买个大电流的接触器啊。

楼主:
我是问工控机的微弱电子脉冲或电平如何与接触器的励磁电源接口,是否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当然要用继电器了。

楼主:
请问用何种继电器

网友C(2004-09-01):
用固态继电器。它的具体资料可上网查

网友D:
在工控机上加一个开关量输出板,用这个板带继电器(直流12、24V),用这个继电器带接触器。

网友E(2004-10-19):
是的,要用工控机的开关板,或者叫数字量输出板呀,就能驱动接触器的线圈了

网友C(2004-12-15):
当然要用,如果是用固态继电器的话就不用中间继电器,而直接用电平去控制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F(2005-06-01):
可控硅可不可以?

楼主(2006-05-28):
可见控制大功率电器,最终还是需要传统的电接点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