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3):
我现在用s7-200通过modbus协议用无线电台通信,但不知道如何用plc通信口中的Rts管脚去控制无线电台,请各位高手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实现plc的无线通信,或是发邮件:jiangq_12@sina.com. 非常感谢。

网友A(2012-05-17):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7-200通过modbus协议用无线电台通信,但不知道如何用plc通信口中的Rts管脚去控制无线电台,请各位高手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实现plc的无线通信,或是发邮件:jiangq_12@sina.com. 非常感谢。
无线通信基本都是透传的,你不需要知道无线这部分是怎么传的,这样你双方要无线通信的协议搞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7-200通过modbus协议用无线电台通信,但不知道如何用plc通信口中的Rts管脚去控制无线电台,请各位高手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实现plc的无线通信,或是发邮件:jiangq_12@sina.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