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电缆

楼主(2004-06-23):
我现在使用的是CPM1A的PLC,由于没有RS232口,所以需要加适配器转换成20pin的信号,听说电缆FS-CIF02可以实现PC 到 PLC(9PIN-20PIN) 连接。我想自己做一根,请问有没有相应的资料?

网友A:
适配器你怎么做呀? 好象有国产卖的!也能用。

楼主:
CIF02是不需要适配器的。直接可以实现PC TO PLC。

网友B:
用电缆CQM1-CIF02就可以了,一端为9PIN接电脑的串行口,另一端为20PIN,接CPM1A/CQM1系列的PLC!

楼主:
我现在就是想自己做一根,不知道9PIN 到 20PIN 是如何接线。CIF02太贵了,200多一根。

网友A:
5 楼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也告诉我一下。

网友B:
20PIN的接口你可能找不到!

网友C(2005-08-24):
不知道9PIN 到 20PIN 是如何接线

网友D:
To connect CPM1 to PC without using CPM1-CIF01

网友E:
欧姆龙的编程软件上也有怎么制作连接线的事例图。。
在很简单的

网友C:
20针这种接口引脚排列顺序不是很清楚,是否和平时用的9针一样请指教

网友D:
是的。按照D型接口的顺序排列。

网友F:
软件上有连接诶事理马?

网友G:
请九楼图片画的再详细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