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3):
各位老大,小弟最近碰到一个问题:S7-200PLC与触摸屏原先通过MPI电缆(订货号是6ES7 901-0BF00-0AA0)连接,通讯一直良好,后来换成DP电缆连接(就是用两个RS485接头,定货号是6ES7 972-0BA50-0XA0,再加一根紫色的DP线)也没有问题,但是再把DP电缆换成MPI电缆后发现通讯无法连通,而DP电缆依然没有问题,换了几个屏、几根MPI电缆和PLC后情况还是一样。
      请问有哪位碰到过以上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奇怪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电缆的原因.

网友B:
可能设置的问题吧

楼主:
设置方面能改的我都试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A:
"换了几个屏、几根MPI电缆和PLC",别的屏和别的PLC联接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几个屏、几根MPI电缆和PLC",别的屏和别的PLC联接是好的吗?
屏用的是TP070、TP170B、TP270,PLC是CPU224、CPU226、CPU226XM,MPI电缆进口国产的都试了,我还自己拿了两个9针接头和吸收电阻做了根线,结果还是老样子。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仅仅通过上面的描述是无法确定故障原因的.还需要看到实物才行.

网友C:
闻闻看通讯接口是不是有焦味啊,赫赫

网友D:
找找SIEMENS的A&D去问问啊!近来好象类似情况时有发生的哟.

网友E:
看来仅仅这样描述,是不可能的!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物理上是RS485。我曾经用普通的2芯屏蔽线通讯过。不知你在PROTOOL中对触摸屏组态PLC是用什么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仅仅这样描述,是不可能的!触摸屏与PLC的通讯,物理上是RS485。我曾经用普通的2芯屏蔽线通讯过。不知你在PROTOOL中对触摸屏组态PLC是用什么协议?
PROTOOL中触摸屏组态PLC的协议用的是PPI或MPI,配置、设置都不会有问题的。
事情好像有点眉目了,我在触摸屏的通讯口焊了终端电阻,通讯正常了,试了几台效果都不错,不过道理有点想不通。大家有碰到类似情况的可以试一下上述做法。

网友F(2007-06-19):
各位大哥,小弟我急需一根西门子PLC到西门子触摸屏的通讯线,不知道怎么做,那位大哥知道,帮帮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