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PLC

楼主(2004-06-23):
请教诸位高手,我厂现用西门子S7-400系列的PLC出现故障,其中一AI模块有一点指示灯常亮。检查输入线路正常,更换PLC也不能消除此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静候您的回复。并且我想在西门子论坛上发帖,却不能,为什么?

网友A:
模拟量模板吗?哪个灯常亮?

网友B:
可能通道坏了

楼主:
是数字输入模块,型号为421-1FH00-OAAO

网友A:
把外部输入线路断开,如果还是有输入的话,就是模板坏了.

网友C(2005-03-02):
检查一下线路那

网友D:
检查下线路,更换下模块就行了

网友E:
如果原来是好的,现在坏了,就可能被击穿了。你那个是24V输入的,要是220V或380V串进去当然死菜了。

网友F:
西门子RTU死机,重新启动后正常,过一段时间又死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西门子的是不是质量不好啊?怎么都说有死机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