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5.3时出现问题

楼主(2004-06-23):
我在安装S7-5.3时出现问题,操作系统WIN2000 SP4,出现如图片所示的问题,无法安装下去,我在另一台WINXP上安装没有出现这个现象,为什么?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没有知道吗?

网友A(2004-12-13):
将语言设置为英语,重起,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改为英语还是出同样的问题,不知为何?

网友C:
是改区域设置

网友D:
哇,都2004版了!

网友E:
是改区域设置为英文,安装后改回即可!

网友F(2005-06-29):
1.改区域设置为英文,安装后改回即可!
2.先装s7V5.2再装s7V5.3

网友G:
我同意上座的看法,我的以前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H:
先装v5.2,我遇到过

网友I(2005-08-06):
这个我有经验
我以前装过一次 ,一次就装好了。但是这次再装就不对了,搞死了都没好。现在好了。开始也是象你那样的问题,只要把区域设置里的”设置默认值“改为美国英语就能继续安装下去了。同时你的安装路径里别有中文,否则也不行的。我就这样安装了,结果老说找不到一个。DLL文件,着急啊,后来有人指点我把时区也改成美国的(随便找个美国的地方,我选了夏威仪),再在原来基础上安装,选”REPAIR“,一路下去,哈哈,好了。现在我用的很爽呢。有事联系9557829。

网友J:
在 控制面班把区域语言该成英语,再把你的需要安装的文件夹该成英语或者字母 ,安装完毕再改回!

网友K:
没错,把语言设置里面两个都改成英语,可以改成美国英语就行,我安装了已经,其实所谓的2004 pro版就是v5.3。

至于是否安装v5.2就没有必要了,我就没有安装过!

网友L(2005-10-03):
先装v5.2再装s7V5.3,我遇到过.

网友M:
我也遇到同样现象,改区域语言为英语,安装完后再改回来,就ok了,

网友N:
默认区域设置为美国英语就可以了。

网友O(2006-05-21):
我在安装STEP7  2004  PROFESSIONAL  时一直提示没有找到S7OTBXDX.DLL 怎么解决?  谢谢了!

网友P:
要是不行的话就必须 ÷更改你的系统了
XP SP2 专业版才行啊!
对机器的要求也很高
我都用到2G内存了

网友Q(2006-06-24):
直接装V5.3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