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3):
小弟近日有一个项目需要架设多条距离为500M左右的模拟量控制电缆来采集信号。但是此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么长距离的案例。因此借问各位大虾们,您曾经遇过这样的案例吗?有的话,小弟能否请教一下:这么长距离的电缆衰减会不会对4~20mA的信号有严重的影响(指中间不加装中继器)。。。。。。。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选用线径为1.5mm平方以上,现场变送器对电源无特别要求,是没有问题的.在一个油品罐区中我使用过800m左右的电缆.

网友B:
4---20mA的电流信号可以,线径1.5mm*mm以上即可

网友C:
1.0应也可以,可以算一算,看看整个回路的负载

网友D:
如果用在DCS/PLC系统中,模拟信号为4-20mA,多芯屏蔽电缆可用1.0mm2,2芯屏蔽电缆用1.5mm2,几百米的距离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用屏蔽电缆!

网友E:
要使用屏蔽电缆,还有要注意感应电,和其它的电源内的隔离开!

网友F:
可以的,1km的我们也有,现正用着,变送器16vDC以上即可.接DCS要考虑线上负载

网友G(2004-08-21):
选粗线径的电缆是为了降低线路阻抗,但选得太粗又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只要注意信号的抗噪问题,所以最好选用1.5平方多芯单股铜线屏蔽电缆就足够了。

网友H(2008-01-25):
电流信号不般损耗比较小,不过要注意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