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3):
各位大侠:
我单片机用过不少,可是都是在5伏以内的电路,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多交流220伏控制,而且交流输出的电流可能很大,也可能几安。我想输出试用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需要220交流控制。现在的问题是为了控制交流接触器的吸合,要对220进行控制,我想用固态继电器,到底是采用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就是AC 220的好还是采用输出DC24伏再通过24伏继电器吸合AC220伏的方法好?固态继电器如何选择?这个电路工作于室外,强电磁干扰,潮湿的环境中,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输出就是AC 220的好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的输出有AC 220V的,输入用直流信号。

网友C(2004-07-25):
控制AC220V接触器的线包,采用AC220V输出的固态继电器,方案不错,只是成本高了一些。注意强弱电信号的布置与安装的空间距离。充分考虑安全即可。

网友D:
使用固态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E(2007-11-14):
固态好啊。有兴趣联系世界第一品牌美国快达的目前我们正在推出经济形的固态,价格保证你满意 电话13771114833

网友F:
建议使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