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6-23):
请教,在一段管路中,管径突然由粗变细,流体方向由粗到细,如果在粗管路处安装一压力表,在细管路处安装一压力表,在不考虑水头损失的情况下,哪个读数大?为什么?
那位朋友有关于文氏管或文氏管喷嘴的详尽原理?谢谢!

网友A:
这实际上是 节流差压法 测量流量的原理 当充满管道的单向流体流经装置时 由于流到面积突然减小 流速将在节流件处形成局部收缩 使流速加快 由能量守恒定律 动压能和静压能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换 流速加快必然导致经压力降低 于是 在截流件前后就产生静压差 而静压差的大小又和流量有一定的函数关系 通过测量静压差就可以测得流量
当然了 粗管处的静压力要比细管处的大了
文丘利管和喷嘴的资料 有些 这些节流装置上网随处可见的
要的话 email我
个人意见 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