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3):
CDM Report:
                Status=Initialization Failed
                Component=CDM
在打开程序中产生如上的提示,然后程序便无法打开,请问这个提示表示什么意思?
如何解决程序打不开这个问题?

网友A:
初始化錯誤.
PROGRAM重裝即可.

楼主:
程序重装也不行,还是出现上面的提示

网友B:
你的OS是??

网友C(2004-08-03):
用cx-programmer 把

网友D(2004-09-07):
XP 用起来是很头疼的事啊!
上次去调试,我在笔记本里面装上程序CPT后,打开程序都正常的,但到了现场就出现和楼顶一样的问题了!把程序卸载在重装,就可以了。但下次打开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就又会出现。。。。。
晕啊!七月的天空下。。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战。。偶被晒的好黑好黑。。。。。。。。。。。。。。。。。。。

网友E:
XP 下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能打开文件,不是很稳定的。好象只打开CPT ,别的软件都不运行,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