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3):
小弟接手一个工程,需要控制十六路温度,每路的设定值都不一样,要求控制精度为正负1度。用cpu226+231热电偶模块四个。不知可否用PID切换控制,如行要怎样切换,如不行,又该如何实现控制要求?恳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想可以用PID切换控制,但关键设定参数,

网友B:
怎么不需要模拟输出?

楼主:
风雨飘零,能不能给个思路,如何设定参数?

网友C:
我见过用CPU224带了4个EM231热电偶模块的例子,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zcwy你好,能不能把例子发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我的email是epanchina@sohu.com

网友D:
建议用pop,pushi 等命令堆栈的方式控制,把每路的pid
值放入堆栈里,进行切换

楼主:
strongboy谢谢你的回复,pop,pushi 等命令我不会用,你能不能帮我写个示范?

楼主:
请路过的大侠帮忙看看,给我指条路,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