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4):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谁有单片机与GP通讯演示实例,贴一个供小弟,学习学习。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每一家的通信Protocol都不一樣,而且程式很長,貼給您看沒說明對您可能也沒有幫助的@@!!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A:
請先說說您想連接什麼樣的控制器?他的Protocol結構為何?

网友B(2004-08-09):
用单片机嵌个子Modbus RTU进去就行了.

网友C(2004-10-09):
请求帮助!

我现在需要的是让屏和台式机连接并进行通讯(232),我想知道具体的操作该怎样?

网友D:
八百老师说的很对,GP和单片机通讯,必须要知道是什么样的PROTOCOL。
还有就是,GP 里有好多类型,有的有扩展口功能,就可以用GPl的脚本编写通讯协议,有的没有扩展口功能,只能在单片机那方编写通讯协议了.
还有上面那位兄台说的很有道理,单片机里欠一块子MODBUS RTU,是非常好的方案,由于MODBUS协议的开放性,GP触摸屏几乎可以和所有实现该协议的带窜口的智能设备通讯,这样就极大扩展了GP可连接的器件范围.同时由于自身功能的强大和开发环境的友好,采用GP作为上位机和HMI无疑可以大大减轻开发人员编制智能设备上位机软件的工作量,从而提高产品的开发效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八百老师说的很对,GP和单片机通讯,必须要知道是什么样的PROTOCOL。
还有就是,GP 里有好多类型,有的有扩展口功能,就可以用GPl的脚本编写通讯协议,有的没有扩展口功能,只能在单片机那方编写通讯协议了.
还有上面那位兄台说的很有道理,单片机里欠一块子MODBUS RTU,是非常好的方案,由于MODBUS协议的开放性,GP触摸屏几乎可以和所有实现该协议的带窜口的智能设备通讯,这样就极大扩展了GP可连接的器件范围.同时由于自身功能的强大和开发环境的友好,采用GP作为上位机和HMI无疑可以大大减轻开发人员编制智能设备上位机软件的工作量,从而提高产品的开发效率

GOOD 说得好

网友E(2005-06-08):
但是GP读写串口数据的时候很死板,要对相应协议数据做处理是件麻烦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