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COM2口的通讯

楼主(2004-06-24):
请问单片机能不能与COM2口通讯?
可以的话应该怎样通讯?

网友A:
當然可以,利用Script編輯通信程式即可

网友B(2004-10-09):
那与COM 1口的通讯该整样实现?

网友A:
只需在软件上面设定切换COM PORT通信即可

网友C:
如果是VB,COMM控件中的COMMPORT属性默认是1,即串口1,改为2,即为串口2。
C也可以,函数手册中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