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4):
本人在用GP传输画面时,出现了如下情况(用的是V6.0 C-Pack01版):用正常的项目管理器传输画面时,出现需要输入密码(没设密码),我在弹出的密码框中输入123456(以为默认密码),就可传输,但传过去的画面是日文表情。把GP设置恢复默认值,传了N次还是一样表情。后来无意中改变了一下管理项目器,传过去不需要密码,画面也正常。各位大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汗颜!!

网友A:
看不太懂 @@!!

楼主:
就是用正常的项目管理器传输画面时,传不过去。换个项目管理器就可以传过去

网友B:
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给人感觉是,e文的没关系,中文的老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sorry管理器是指什麼意思啊?是指編輯軟件嗎?
您的中文版是簡體還是繁體版的呢??
我從來沒遇過要密碼的問題也??我也想試試怎樣才會跑出來 呵呵 ^_^

网友C(2005-05-05):
我也没碰到过问我要密码呀!怎么搞的传一下

网友D:
因为“GP设置”下面有项“密码设置”,里面肯定有个密码,你看看自己设多少了。

当然,把GP设置恢复默认值后该值为“0”也就是没有密码了。

我今天高了半天才发现,不过还是乱码。

因为没人肯指点,只好自己努力中。。。。。。

网友A:
螢幕文字出現亂碼,應該是文字字型語系沒選對所造成,例如您原本是日文的程式,您把他改成中文後,就會出現亂碼,因為您的字型語系沒有調整成GB碼,人機的文字基本上都是內建字體,若您想改變他的語言字體就必須調整他的內部語系才能做出正常顯示。

网友D(2005-06-07):
好久没来。

介绍一下,我的乱码问题是通过更换新版本GP-PRO/PBIII V6.11 Build 解决的。

原来默认密码在SOFT的README文件里面呀,呵呵,刚才复制“GP-PRO/PBIII V6.11 Build ”版本信息时发现的

网友E:
谁能给我传一份GP-PRO/PB3的软件,谢谢!我的电邮是look.9999-@163.com

网友F(2006-04-06):
谁能给我传一份GP-PRO/PB3的软件,谢谢!我的电邮是
dengmaom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