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4):
小弟刚接触显示屏,请教大家,要使触摸屏的输入键能控制PLC里的某人输出,要怎样做?在PLC里面怎样调用触摸屏的地址?

网友A:
建一个按钮,设置按钮的属性。在属性里就能找到如X、M、T、D等等的元件。

网友B:
完全可以的,你自己可以找个软件是一下

网友C:
改变触摸键的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PLC程序里面要调用那个地址是吗?请问怎样调用,用指令说明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D:
楼上的王美勋朋友,用三菱gt2(如下图)编程软件生成的*.gtd文件可以转换为*。got文件吗?或者说got文件是否可以转换为gtd文件?需要什么相关的软件?

楼主:
再问一下大家。用软件编好那些显示界面,设置好按键属性等,然后保存为文件A。那直接联接上去就能工作吗?PLC里面要怎样设置?程序里面如何调用这个文件A??用什么指令,举个例好吗。谢谢!

网友A:
7楼的朋友,你说的两个文件的转换我没有转换过,按理高版本一般能打开低版的文件。如果真的打不开的话,可以使用触摸屏转换。仅供参考。

8楼的朋友,你说的问题可以这样解释,如你的FX2N-16MR只有8点输入X0~X7,现在你就可用触摸屏来驱动X10以后的输入点。如:
触摸屏的触摸键驱动X10
PLC内的程序为 LD X10  OUT Y0
供参考

网友D:
王美勋朋友:got版本如下图,现在使用的got软件是三菱公司的,gtd是设备上使用的。

网友A:
我也是用的这个版本.一般来说程序输入触摸屏后,只要是支持该型号触摸屏的软件都能读出程序出来修改或保存备份.它与前版本软件没有关系了.

楼主:
再请问大家。如果要在触摸屏那里显示电机的转速这样在PLC里面编程还是在触摸屏那里编程?举例说明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D:
在程序里完成处理后,在tp中直接编程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来说几句,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PLC中的某位的值,或某字的值。不知搂主,是否是想用触摸屏来改变plc中的某个值。供参考。

网友F:
PLC无法去主动调用触摸屏中的数据,只能被动的接受发来的命令操作。
因为在这种系统中,PLC是SLAVE,触摸屏是MASTER。

网友F:
制作好画面后,保存文件。当然你还要把它下载到触摸屏中,这和PLC是一个道理。
作好联线后(硬件连接),你还要设置通讯参数(要与PLC的通讯参数一致)。

网友G:
我用的是omron的,可是我只能在用电脑监视下或是刚把PLC和触摸屏连接后才可以动作,断电后就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H:
王兄辛苦了~
向您道谢!
也代表其他网友向您道谢!

网友I(2005-05-24):
王先生:
在下有一问题请教: 在GT DESIGNER 2 下编辑的GTD 文件 好象不能在GT DESIGNER5 里读出来,前者为英文版而后者为中文版本.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可以用GT DESIGNER5 来识别GTD 的文件吗!

网友J(2006-01-17):
请问你们都是sb吗??

网友K(2007-05-02):
读取地址,输出地址?谢谢!

网友L(2008-04-14):
各位大侠,我今天把欧母龙C60P的PLC的八位拨码开关全拨向ON位后,面板上ALARM灯亮
RUN灯灭,现在PLC停止工作了,拨码开关还原也没用,有知道怎么才能恢复PLC工作的吗,还有那八位拨码开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