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5):
我想把一个数据寄存器里的4位十进制数分成四个ASCII码分别存放在另外四个数据寄存器中,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若是如此相當於BCD CODE
這四位數會只是  零到九(單數)
做實驗的話...用SMOV將個別數值提取出來,再用轉換ASCII指令去轉.去看他的變化.

楼主:
谢谢利昌機電,但是我用的是FX1N,好象不支持SMOV指令的

楼主:
请问各位还有没办法啊?

网友B:
请问你的数要如何分解
你的数是16位还是32位
如果是9999的四位,是分解成9、9、9、9还是另外的分法
原因是你可能没说清处,叫别人如何给你分?

楼主:
谢谢王美勋,是16位的9999分成9,9,9,9的

网友C:
除以1000,得商,加30H,得ASCII码,存储,余数备用;
将前次余数除以100,得商,加30H,得ASCII码,存储,余数备用;
将前次余数除以10,得商,加30H,得ASCII码,存储;
最后得余数加30H,得ASCII码;
四个ASCII码即为要求的结果。

网友B:
用BCD指令把4个10进制数拆分成4个数存入M0~M15中;
把M0~M15中的数存入4个寄存器中;
把4个寄存器中的数用ASCI指令转换成ASCII码放入另外的4个寄存器中。
(用DBCD指令可拆分8个10进制的数,即99999999分成9,9,9,9,9,9,9,9)
参考程序放在我的网站上的

网友D:
例如首先除1000存地D0 加30为ASCII码, 存D10    (在三菱好像除后没有余数,它是个整数)
用原来的四位数减(1000乘D0)后存D1  ,除100后存D2 最后加30为ASCII码, 存D12
D1减(D2乘100)后存D3 后除10存D4 最后加30为ASCII码, 存D14
D3减(D4乘10)后加30存D16
D10\D12\D14\D16为你所要的数

下次有啥问题可到我们网站了解发表,我们的讼坛是http://www.fszdh.com/zdh/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