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5):
那位大侠如有,烦请发至 fjzjh8251@126.com

网友A:
你的S5是DOS下的吧,如是按下拉菜单的提示操作。

网友B:
关于s5
我有S5操作手册,不过,我还没有正式操作过,我正忙于更麻烦的300系列,之后就搞它,不过,你有没有联机成功?

网友C:
S5比S7麻烦,它的软件是DOS下的

网友D:
现在 都是win的

网友C:
虽说可以在DOS下使用,但界面还是DOS的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