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

楼主(2004-06-25):
我准备用一个变频器带4台50KW的交流电动机,可以吗,还有变频器的各种保护功能是自身实现的还是要外接控制线路啊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大的?
电机是同时启动还是顺序启动?

楼主:
变频器还没有选呢,电机同时启动两台,在起动两台或4台同时起动。我以前没用过变频调速电机啊,电机应该是西门子的,变频器也准备选西门子的,是SC-400那种,对了,供电是380V三相,转速在4000~5000之间,另外还有4台35KW的电动机,准备直接起动,这四台电动机在变频调速电动机之前工作,但保护时要求,变频的先制动。请教高手,控制逻辑如何做啊,是不是35KW的电动机要加起动器才能实现啊,不怕少花点银子,主要是安全啊。

网友B:
想请问搂主,交流电机有50kW这个规格的吗?是不是55kW的?
再想请问搂主,你得这种4台电机或2-2台电机的同时启动,是做什么的?电机的负载是什么东西?这涉及到要是用什么样的控制形式实现电机的启动。比如:是恒转矩还是变转矩控制启动运行。
还有,另外的4台35kW(是37kW吧)的负载是什么?只有介绍了这些基本的控制对象和控制工艺,才好讨论控制的内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