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5):
]兄弟好 我是新手 不太了解参考电压在芯片中的作用  不知是否和分辨率及量程有关?
那位兄弟可以指教  改天请吃饭 谢了!例如: AD转换器的参考电压的作用?

网友A: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准电压,V(REF).和分辨率没有关系,但和量程序有关系.有的芯片有上基准和下基准两种基准电压.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测量电压是128V-256V内,如果你用下基准为0V的基准电压那么在分辨率为8位的情况下,只可以以1V为细分,而如果下基准电压为128V的话就可以以0.5V细分了.AD转换的基准电压就是细分时以它为基准的,如基准电压为2V分辨率为8位,就以2为基准将之分为256份,如基准电压为5V分辨率为8位,就以5为基准将之分为256份.你可以想想如果以5V为基准面分辨率仅为8位,又要保留两位小数,显示时分有什么后果.

楼主:
大哥 您好
非常感谢 今天没上网 回复的晚了
我想可以将下基准电压加为2.56v可以吗? 但是量程就要减少一些
不过 实际应用中很少用到整个范围的吧  我们现在做的项目 就是测15000pa的压力
漏气时间1分钟 压力变化就在几百帕之内 所以 我在前级放大后 用运放作了一个减法电路 将多余的减掉 以提高分辨率 这个方法很笨吧?
不止大哥有否耐心 认真帮兄弟讲解呢?

楼主:
谢谢啊 大哥 有空来郑 找我请你吃羊肉烩面+20年陈熬羊肉汤(真的一锅汤熬了20年 我喝过的 味道棒极了20块一碗当真是非常的值)
想知道怎么熬的么??

楼主:
大哥 有空回帖 负参考2。44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