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5):
请教:伺服电机工作原理和常见故障分析处理,以及选择。多谢各位大哥能早点回复。多谢了。或提供一些线索也可。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33106                                      去看看这里

楼主:
还是不够详细,那位大哥能系统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B(2004-08-04):
伺服器的主电源,反馈信号的相位有很严格的相序要求,否则会故障报警。(我用LENZE的就是这样)

网友C:
一般是单相的,无非是有个电容在正反转转换时加个电压,,最多高级点的有个位置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