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5):
变频器,输出电压 频率如何得到?(指反馈给我控制部分) 希望大家 指点一二

网友A:
那要看你电机的功率咯

网友B:
我没有看懂搂主所述的问题,你是想看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呢?还想得到反馈给控制端用的输入实际值信号?再明确点表示一下行吗?

楼主:
我是想得到逆变器输出电压的频率。例如我要输出一个 50hz的三相正弦, 我想得到的是 我的输出的电压的频率 是否为50hz ?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子的,那你使用的是那个品牌的装置呢?可以读一下他的说明书,一般情况,各个品牌的装置,输出信号都是可以编程的,选择频率实际值作为输出,你就得到想要的信号了。另外,几乎所有的装置都在自身的显示面板上实时显示频率实际值的。关键是你想干什么?是想在异地显示频率实际值呢?还是想得到一个标称的0-10V对应0-50Hz的信号呢?

楼主:
很高兴大家 的回复,但我是自己做的逆变器,在与网络通讯的时候要求我发给他输出频率。我觉得这个频率应该是实际输出测得的频率才对,所以我向请问大家是怎么得到电压输出频率的,不知道这次我有没有说清楚

网友B:
哈哈,说清楚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了,因为逆变器是你自己做的,我怎么知道你的逆变器有什么功能呢?你的逆变器难道没有实际值检测吗?没有内部的计算和数据处理吗?你想给实际值输入(你必须给实际值输入),你就要对实际的输出电路进行检测。用传感器检测。然后用计算机对检测的信号做数据运算和处理。将它的电压、电流、频率计算出来并转换成可使用的电信号(或者是电压,或者是电流、或者是通讯数据),输入到你的逆变器里面去。

楼主:
我现在有电压,电流检测,但没频率检测(以前没想到要做),我在想能不能通过电压,电流的瞬时值计算出频率来?(我这个电压电流曲线不是很光滑,有毛刺的,如果用过零点检测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楼主:
如果能 有电压电流的采样值算出频率的话,清指点一下 什么算法

网友B:
嘿,频率的检测就是通过电压、电流的波形检测计算得到的。关于公式,自己去查手册、教科书,都有介绍。只是要求你的检测、数据处理的速度越快越好。当然,速度只要够用就行。太慢了不行。不过,你要是有了电压电流的检测电路,算频率应该是很容易的。你检测的是交流真有效值吗?这本身就需要计算的,也需要有一定的检测、计算速度的。所以再用公式算一下频率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惭愧 我以前没见过 计算频率的书,能推荐 几种吗,

网友C(2004-08-03):
n=60f(1-s)/P,极对数,转差率是已知的,频率跟速度正比关系啦

借问下:
谁知道有功功率的概念怎么计算,为什么输出电压乘以电流(再乘以因数)<>有功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60f(1-s)/P,极对数,转差率是已知的,频率跟速度正比关系啦

借问下:
谁知道有功功率的概念怎么计算,为什么输出电压乘以电流(再乘以因数)<>有功功率?

还要考略效率。

网友E(2010-02-22):
你的给定的输出频率是一定的。虽然有毛刺,但可以作为一个窗口进行采集。过零是很好的采集的,如果有毛刺那么就要采用一些软件上的算法进行计算也可计算有效的频率的。不防楼主再次路过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