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5):
请教各位大虾,s7-200PLC如何实现脉冲输出?即,灯光闪烁.

网友A:
用定时器控制

网友B:
很多有关S7-200的书上都有介绍的

楼主:
请问用哪类定时器?

网友C:
可以用的定时器就那个几类啊 ,看你怎么闪了啊,闪的时间了

楼主:
0.5秒闪一下,闪2秒钟.该用哪个?谢谢!!

楼主:
请问pls怎么用的?那个Q0.X取值范围是多少?作用是什么?

网友D:
10ms的就可以了

楼主:
最少用几个才能实现?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如能否用PLS实现?那个Q0.X取值范围是多少?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