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5):
请教各位:在三菱的触摸屏中能否使用LAD监视时使用中文注释?如何做?

楼主:
那位大虾知道?告诉我好吗?

网友A:
你不要倒在地上,可在画图中写中文,再把图片拷过来

楼主:
不是图片,是got提供的LADDER MONITOR功能中的,可以查看e文的,中文的用got读出后,简单的显示成了日文,大多数时空白,什么也没有。

楼主:
哪位可以告诉我?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谢谢

网友B:
直接在GOT里面提供的梯形图编辑器显示吗?我还没听说过,也想知道!!请教

网友C:
好象是930以下的没有这个功能,940以上的就带有编辑器功能了。

楼主:
是显示梯形图、注释,编辑程序用的是stl,不能lad编辑。想做显示中文注释,未成功:可以显示e文注释,中文注释——简单的显示成了乱码(像日文的)、长的中文注释全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