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设置值为0,计时器怎么动作?

楼主(2004-06-26):
三菱的计时器,梯图如下图,设置值d15,tp中我不输入>0的数,现在,计时器也在工作,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计时器的最大值在多少?

网友A:
0的数值是0;
所以你的T设定值是0时它将不动作,即维持原来状态.

楼主:
2楼的朋友:不对呀,图片上不时已经计时了272.1秒马?

网友B:
楼主,我怎么用你的程序试了,就不记数呢?

楼主:
m10,m11是tp的触摸开关

楼主:
作了测试,t10计时最大值65535(FFFF),用32位指令可以看出。但是t10触点无动作,0~65535循环进行。

网友C:
工控的菜鸟真多

楼主:
楼上的朋友,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请不吝指教,谢谢,t10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2013-02-04):
当然会工作D15为0大于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