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拨号 放音

楼主(2004-06-26):
我想通过modem自动拨号出去,对方拿起电话后 自动播放我的录音
怎么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过单片机控制ISD4004,进行录放音就可以了

网友B:
再探讨一下
如果是只用软件实现呢?应该通过vb,delphi的控件也应该可以实现吧。不过不管是用硬件还是软件,都存在如何判断对方已经摘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还望各位提点一下。

网友C(2004-09-30):
我也是想在vc中实现类似的功能,有什么好的建议妈?>

网友D:
自己编程不太好办,但可以试一下语音天使提供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