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7):
总线传输----信号传输线分析

    任何一总线最大传输成功率决定于【传输线上】,因此唯有绝对了解讯号在传输线上的状况,方能使总线技术提升。

    一条传输线可以将他看成电感、电容及电阻的结合体。低频时,线号之直接衰减是受线材内组的影响;而高频时则是受线上电容及电感的影响。但不幸的是传输线为电感电容串并联的结果,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其波形必受影响。 因此在高频上,传输线的内阻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啰 !

    至于低频时的解决方案如下 :

    1. 对于线材之使用,我们建议使用实心线(集肤效应):
例如最便宜的网络线,因为实心线表面传输特性平均,不易造成阻尼震荡。

    2. 对于传输波形的频宽尽量小些:
所谓频宽小的意思是指讯号之频率变化不要太大,如利用曼彻斯特编码技巧来将频宽缩小 ( 频宽跟频率概念不同 ) 。

注:Manchester encoding (曼彻斯特编码):利用前后两信号之间的差异来决定编码方式的一种技术,可以做到自我同步的功能

    3. 传输线上各节点的等效电阻尽量让其相同:
这点最容易解决,方法是于二线中间点施以适当之终端电阻,典型的阻值为 75 、 100 、 560 、 680 、 2、2k Ω。除了 75Ω外,其它值皆是依经验得来,至于会用到560及680Ω 乃是因为没有600Ω的电阻, 600Ω我们称之为自然电阻,而终端建议的首选是 560 – 680 。

    4. 端点输入电阻尽量高:
端点电阻高则其依附终端电阻特性就强,平均的终端电阻也正是我们想要的, 因此端点电阻高些较好,我们的经验值是10KΩ左右。如您的设备不是此值,建议在端点处对地外接个10K电阻。

    5. 不要的线尽量裁去:
如果多余又无法裁掉的线,我们建议将他打成环型圈。注意一下,有一经验概念值可以遵循,就是将圈数绕成传输频率波长的偶数倍, 这也许很难算,但换个角度看。就是大概以15cm 为直径。(以偶数圈为基准。)

    6. 末端空线应在最后一端点串接102电容分离:
如日后需要再短路,接上电容是保留线有些许电荷。使导线布置吸收湿气而使铜分子分离生锈。

    7.不方便使用焊锡的话,可将约 1cm 左右的长度绞在一起并做防水, 胶带建议买 3M。

    树状总线配线技术

    总线配线上有三种配置发法, 有各有其优缺点,其配线之方式如下:

    1. 直线配线 ---已一条主线为准,所有端点均依序配接在主线上。

    2. 星状配线 ---已某一主控点为基准,散射总线方式配接。

    3. 树状配线 --- 主线呈树支状态分配线。

    上面三种配线 第一种直线配线环境较单纯,但环境要求也特高, 几乎只有实验室与工厂生产线才能如此,第二种星状配线严格来说就像是点点般的配线,环境也特单纯,但也与实际有些差距。 第三种大概占实际配线的九成,这种配线完全符合自然规则但也最头痛,因为问题因素最大。

以下我们便以此为研究。

    在五栋、每栋二十户的集合式住宅社区,我们如要将各户防盗与呼唤安全装置联机,我们研究研究其走线

    1. 守卫是需有一主线分别从第一栋连至第五栋。

    2. 如果守卫是在社区大门,那势必从守卫室将分两路主线,二路主线分别连接二栋与三栋集合大楼。这种大概方式大概有七成以上,因为绝大部分社区大门进去都分左右栋。

    3. 每栋均有一条主线, 分别串接至每层楼,如果每层楼为二户则每层楼又要分二个端点。

    如上我们完成跑线,则接下来要预先分析总线上预期状况,而分析如下 :

    1. 守卫至各栋端点距离约为每栋 120M (需计算转折跑线 ) 也就是最长为 240M 跟 360M ,因为只有接收位跟住户互通,并没有住户跟住户互通,所以如此来看守卫大约在1/2端点处。因此守卫端点应加一自然电阻 560 欧母 (请参阅前面发表文章 )

    2. 每栋大楼点上去为二十户,其配线法是接近 直线配线 , 前面所说的直线配线环境较单纯,因为回授波会大量反射再与主线接接触,因此必须在与主线端点上终端电阻 2K Ω。

    3. 假设五别是 A、B、C、D、E。A栋最末的端点信号也会在E栋最末端点上出现,设每层楼高2.6M 。因为转折,所以每层楼我们估线长为3.2M。 所以其最长的线长达 [ 3。2 * ( 20 / 2 ) ] + 240 + 360 + [ 3。2 * ( 20 / 2 )] = 664 米 。

    4. 端点总负载为 10K / [( 5 * 20 ) + 1] (1 为守卫室 )约100 欧

    5. 如果以我们公司经验值,每端点为 10K 那环路等效电阻 ( 先不算 终端电阻 ) 为 100 欧。在将所有终端电阻算进去则实际总线电阻值为 ( 2K/ 5) // 560 // 100 总值为 70 欧母。 这 70 欧母非常接近无线自然组抗啰 ! ( 无线组抗既为 75
欧母 )。

    从上面的种种分析,如果你希望你的配线不要有太多问题;而且速率跑得快请努力遵循下面原则:

    1. 主线上 1/2 终端电阻值为 560 – 680 。

    2. 树状支线端点终端为 1.2K – 3.9K。

    3。 总线电阻组抗是当调在 75 欧左右 (调整既调整上面值 )

    再经过约五年的磨练,我们磨练出这个经验法则,目前这配线经验计算法我们已经使用了约五年,预期没让我们失望。

    下期我们会介绍如何选定速率 …………… 待续

    注 : 线材使用四心如网络线内部实心铜线的线材
传输线功率能传递研究

    传输线是总线之母,任何总线技术没在传输线上获得特性共识,那任何传输速率都是零。 这句话就好比说你有辆很好的双B跑车,但如果您开在不好的传输道路上,那速度可能不及一台脚踏车 !!

    传输如是属于点对点一条线的连结,那问题比较少.但如是在总线传输方式下,这功率能的传递就不得不考虑。而下面的分析我们用较实际的经验来看,过多繁琐的数学分析我们就不着墨。

一个端点再发送信号时期,功率能就开始传递,但理想是传输功率能的消耗等于传输线上总端点的消耗能,这就是驻波比等于一。【驻波比 ( VSWR ) :驻波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的比值。】

但理想归理想,实际上受于现实,这驻波比根本不可能能于一。因此多余的功只能靠辐射出去或是藉由导线反复的来回散掉,辐射的话,我们会干扰到别的设备。但在线上乱钻的回射功却会造成传输失败或降低有效传输速度。所以在端点下的 功夫 可以说是总线最重要课题。

    要解决传输线功率能问题,最快的方式就是利用电阻跟电容。电阻是为了消耗功;电容则是为了抵消更高的谐波。但根据经验,电容大多用于一些较特定的问题上,比如容易与某传输中频率共震的解决。但电阻却像是中药一样;始能强化传输线某一特性并彻底从本质改善的良药!

我们举个实例来分析,其状况如下:

    1. 传输线长度 300 米。
    2. 导线电阻每百米 30 欧。
    3. 端点 30 只 。
    4. 端点组抗 10K欧。
    5. 端点发送信号 12V 100ma。
    6. 端点最低输入电压 2.4V。

    我们从上面来分析一下 :

    1. 端点发射功率为 1.2W。
    2. 每端点负载吸收功 0.0144W。
    3. 总端点消耗功 0.0144 * 30 = 0.432 W。
    4. 端点最低反应功 2.  / 10K = 0.576 mW
    5. 导线最大电阻 30 * ( 300/100 ) = 90 欧
    6. 端点总电阻 10K / 30 = 333 欧
    7. 端点吸收功与总线电阻吸收功比 ( 333 : 90 )= 3.7 : 1
    8. 总线吸收功为 0.432 / 3.7 = 0.11675W

    上面资料我们了解我们又可导出下列值

    1. 端点发射功大于总线吸收功 1.2W > ( 0.432W  0.11675 )

    2. 线上反射功为 1.2W – 0.432W –0.11675W = 0.65125

    从上粗略计算,我们可以知道要让导线速度快且稳定的方法,是如何把多余的
0.65125W 给消耗掉 ! 那首选当然是电阻啦 !

    最后我们必须在说明上面,计算只能算是粗略估计,真正导线分析非常复杂,我们把他简化是因为根据经验法则得来。但记住一件事,尽量使总线终端总电阻在 75 欧倍数,这样你便可以放心布线 ………………… 祝你布线成功 +++++

    总线上的施工问题症结

     总线在布线上难免有些瑕疵,这些瑕疵将从此牵绊总线的传输品质,进而导致总线数据传输的成败, 因此对总线工程冲突 (厂商/工程人员/配线人员 的摩擦)症结而言,我们会发现下面症结点:

     1.与厂商的沟通过于急躁,未针对真正目的与方法沟通清楚。 ( 比如 走线方法、讯号传输率 等等 ):

常发现业务人员急于抢案而给自己留了遗憾,而注定让自己与客户和公司或工程人员留下摩擦因果。

     2.工程人员过于自信未依现场环境评估,过于表现自己而滥开特性: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工程人员不够务实不愿接受批判,更糟的是不愿上进多吸收先进知识与技巧,常常看到人家开的规格就上报,当然还有的工程人员为标榜自己而虚报的也有, 比如CAN bus 最大可传 1Mbit 可是他没再细看 1Mbit条件在哪 ?
现场如果干扰源大,他还能如此表现吗 ?因此工程人员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传输速率不是盲目的,应该是了解客户需求总线负载率才是关键。

     3.配线人员的素质是总线成败最大的关键:
我常常看到一些配线人员总是差临们一脚,他的一不注意将毁掉一个案子,比如他于施工时没在拉线时摸出 线节 (制线工厂的原料是用铜丝绞结做线,当某些疏失会造成绞线断裂,这在拉线时可摸出 )。当线已配置完毕也钉好才发现,在不可能换线下,这个点将是总线品质问题,还有放线未依据左三圈右三圈的放线方式,导致放出去的线打结扯伤等等,因此配线人员的素质是总线成败最大的关键。

    总线传输率的选择

     任何总线传输的 关键在物理层,而物理层的完美在总线传输率的选定。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总线规范,标示其最大传输率有多大而容易造成我们误解,其实那亦需是在一定环境的, 举例说 RS-232 其在PC能表现的最大传输率是 115200 ,那当我们真正布线出去能如此表现吗 ? 答案是不能的,因为总线长度跟速率大有直接关系。又举例,常用的RS-485 也真正能飙速到 10Mbit 吗 ? 那 CANbus 能到 1Mbit
吗 ? 其实这些高速都是指点对点且线长在一米以内,那一米以内的总线又能做什用 ? 只不过能在实验室测试吧!

我们接下来分析总线跟频率的关系 :

     1.一条传输线是结合电感跟电容的串并组合,我们学过基本电学;我们了解依各容抗跟感抗组合的负载将产生谐震。并联谐震会将我们灌入的信号加倍放大;而串联谐震却会将信号消耗殆尽,因此选定频率将是完美总线的第一问题。

     2.我们的传输信号是方波,根据负立叶(工程数学)分析,我们知道方波是很多不同频率组合的波形,其最大成分都是奇谐波, 依此奇谐波也是反射波最大来源,
奇谐波在总线上所造成既是我们俗称 ”鬼影”。这是一各相同信号但却又延迟来的信号,他容易造成接收端的误判。

     3.因为传输线是结合电感跟电容的串并组合,因此当我们灌入的方波也会因为谐震变形,其实说是变形不如说是总线只将符合他的频率让其通过。因此他将会使波形钝化成正Sin波,当方波钝化成Sin波的时候,其0度角将比原信号落后约 10 度,
且零点有可能因为线上充满电荷而有残留直流,导致整个信号被直流拖起而丧失交界点。这问题最容易发生在高速传输率身上,如果我们采用正负波形方式将可避免,
但正负波要做总线仲裁就会有些困难。

    4.如上,因为传输线是结合电感跟电容的串并组合,因此还有一头痛问题;那就是波形因为电荷充电波形象负趋近,造成有负压现象, 这也是总线常造成的问题,
轻的阻挡传输重者将烧掉端点, 这种状况也常见。

     5.现场他源干扰, 这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选用隔离网线可避免,但线材成本又叫您吃不消。因此常常会用赌的方式施工, 一但赌对都没问题,但麻烦的是常常会赌错,因此如何避开跟如何共存将是决定这场总线的成功与否。针对这问题我们只能抱歉的说,工程人员务必亲自现场指导走线,避开高压线 避开射出成型机 避开马达 ……等。

     上述分析五种状况后,接下来我们要如何选择传输率 ?传输率到底要多少我们必须认真去分析。

    对于传输率的算法,这我们态度是比较保守的,我们常常已达成满载率去推算,
毕竟在低造价下,不可能用无限的硬件成本换取速率。那什幺叫达成满载率 ?就是计算所有端点预收发时间与冲突排成,端点的冲突因为透过总线冲突排成几乎没在浪费什幺时间;如此我们就很简单的可以计算出到底线最低要多少速率 ?

举例而言如果每端点发送率平均只有每秒传输16 Byte,端点总共有50点, 那我们可得知最低底限频率为 16 *8 *50 = 6400 。当然,我们要考虑误差 ( 含起始及净空),因此 我们捉 7000 Bit/Sec 既可, 当然或许会问我们怎没计算反应度 ?反应度这名词很抽象 !因为在上层的软件要设计成在总线联机,那便不可能设计出立既反应,
除非你用端点对端点 !否则我们必须了解依各端点送出至反应其需多大 ?

这点我们公司曾经好几次的研究跟讨论,最后我们决定用人类神经最大反应每秒 16
次反映为基准, 如果在这套上上面数值即为 7K * 16 =114 K Bit/Sec 。 但真正需要这幺大吗 ?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真正每个端点都是每秒传一次吗 ?其实我们刚算的那是最大值, 也就是说 7K – 114K (Bit/Sec) 是我们传输率的自然范围, 那要选多少 ?
我们建议选最低 ……… 7K Bit/Sec。

由上面分析,我们大概能对总线速率来定夺传输线上的速率,但我们要知道这频率符不符和线上使用 ?
根据经验我们有下列数遽 :

     1.直线配线 ------ 90 K Max Bit/Sec

     2.星状配线 ------ 140 K Max Bit/Sec

     3.树状配线 ------ 20 K Max Bit/Sec

     上述条件是 a. 。线材是采用网络 UTP 线材

     b. 传送方式 曼彻斯特 方式

     c. 对等有效终端 75 欧母

    上述技术规划我们使用达五年, 暂时还没失望过,愿跟大家分享 ………。。

    备注 :
使用总线为控制方向并非做资料储存传递,如果您设计是做大资料的传递,我们建议您使用 最廉价网络 ,这点是您使用总线的最先认识 。

    上海智国 http://comwap。com。tw IREX 刘永智

  祝 好运 。。。。。。。。。。。。。。。。。

网友A(2004-10-14):
分析得很透彻!好贴!

      但就传输介质而言,“网络 UTP 线材”很难胜任恶劣的工业现场环境。很多现场都有各自的专用传输介质。
      如楼主刘永智先生所言,工程设计人员在做方案时,应注意与厂商进行有效的沟通,获知更详细的信息,如:总线类型、最高波特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干扰源分布、敷设环境以及方式等。
      我公司是生产工业自动化系列电缆的专业厂家,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关电缆使用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将最合适的电缆和最优质的服务呈献给您!

       江苏圆通电缆有限公司
   朱 恩 清
   hdsr178@yahoo.com.cn
   0514-4612490(F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