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7):
我现在使用的ABB AC800M/C PLC,一旦掉电,锂电池只能供存储器保存三天。三天之后程序就需要重新download,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程序长时间保存?

还有是OPC SERVER的问题,有两台PLC,通过局域网方式,IP不同,但不知道为什么在OPC SERVER中只能添加一台,提示说controller name重复,可是其中一台的程序改过名字,再download下去还是不行。请问该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2005-11-14):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
不仅需要改controller name
还需要改application name 为不同才可以的
挺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