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7):
对于使用了变频器回路,一般的电流型漏电保护开关如何选用?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为多少毫安?
是否有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器?请告知型号、厂家,

谢谢!!!

楼主(2004-08-03):
有没有高手知道啊?请帮忙

网友A(2004-09-09):
查相关变频器的手册,很多都会给出各容量的漏电电流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