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7):
三菱A1SJ71UC24-R4与PRO-FACE  477r  的连线图怎么制作啊????
我按照说明说的方法制作却不能连接,显示 PLC LINK ERROR
具体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高手指点!

proface 是477R 的
不甚感激!!!!!

网友A:
电缆的型号好像是:GP-430-IP10-O。

楼主:
非常感谢,参数设置错误会显示PLC LINK ERROR 吗??

网友B:
我有A3A用的AJ71UC24与GP270的连线图,是RS422的,不知道适用你吗?

楼主:
设置怎么修改?????
线已经接好了!  PROFACE 还是显示PLC LINK ERROR ,会是设置的问题吗??

三菱A1SJ71UC24r4   上面的小拨档开关2.4.6.7.9.10.11.12均为on

那么这个时候PRO FACE 上面的初始基本参数怎么设定啊!!!??

mod  在8档,其他两档为0!!!!

网友B:
线没接错的话,肯定设置问题。

楼主:
谢谢!!!
PRO 的参数设置必须与MODE 的状态相同,是吗?

否则不能通讯?

网友B:
这个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