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请进

楼主(2004-06-27):
你好,我公司一台氨机电机是190kw,每年电机线包都要放一次炮,怀疑是操作工代负载启动引起的,你认为那,另外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谢谢

网友A:
绝缘老化,是过载引起的。尽量不要过负荷运行。这是长期过负荷的结果

楼主:
绝缘老化?

楼主:
电机在什么情况才会放炮?

网友B:
按理不应如此。你可以从很多方面对它进行监控。比如:温度、电流、声响。只要这三项指标正常,就不会烧电机。其它方面最终都反映于这三项。{非绝对,大体如此。}

网友C:
多加一点保护装置.

网友D:
在大负荷下长期运行,造成电机温升过高,使绝缘老化,如果电机绝缘不行,就会有你说的结果。我以前在的公司有一台300HP的电机 ,用来做饲料的。在环模和压辊之间经常有饲料夹在二者之间,使电机堵转而跳闸。操作人员为了省事,就经常的强行启动,使整个钢架楼板在颤抖 ,这样用了5年多都没事,看来和电机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是在低压启动切换到运行得时候烧毁的

网友B:
一、每次起动时注意观察,情况越清楚越好下结论。
二、是星三角起动吗?是的话注意接触器转换是否到位。
三、电机要烧总得有个过程。温度升高也有一个过程。只要细心操作,应该来得及反应的。

楼主:
放炮是瞬间的呀

网友E:
1、星角转换时间太短。2、接触器运行不可靠。3、绝缘老化或是存在“软击穿”。4、工作环境恶劣,如:潮湿、粉尘、腐蚀性气体。

楼主:
是变压器降压启动,因为是氨压缩机有时候有漏氨情况,接触器怎样会运行不可靠,他们车间就是把故障原因推倒配电这里。

网友F:
可能是氨气的长期腐蚀吧?

网友B:
再次看了一下你的帖子,分析如下:
一、从周期看,新电机不打炮。而是一年一次,故电机老化应该考虑。
二、建议对打炮周期进行分析,到时间就对电机进行一次大检查。
三、试一下用瞬间电流继电器进行保护,整定值只要躲过起动电流即可。
四、如果配合时间继电器对起动转换时间进行监控最好。
五、保护是不能制止电机老化的。重点还是查明电机老化的源头。
六、一般电机寿命不止一年,看看此电机旁其它电机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七、仔细分析,实事求是。如的确不是自己的问题,就用事实说话。

楼主:
感谢各位,又找了一家修电机的,他分析是绝缘不好

网友G:
修电机的质量要注意
修电机找品质过硬的。多叮嘱他们给做好。否则越修越完蛋。

网友H:
用软启动,保证不会再放炮。

网友F:
修电机时要注意使用的漆包线的质量和槽绝缘所用的材料,特别是浸漆和烘干的工序,对以后电机的使用寿命影响很大。

网友E:
如果真的是绝缘不好,老修电机也不是什么好办法,据我所知旧电机修三到五次就够买一台新的了。

楼主:
最好的方法是防止放炮,准备安装电机保护器或者软起动,那种方案好

网友F:
各位朋友,我是电厂的,由于环境温度比较高,负载不能减,电机普片发热,有何良策使电机降温?

网友H:
软起动好,保护器无效

网友H:
TO21楼,装空调。

网友F:
23楼的老弟,如果把电厂都封闭起来装上空调,可能发电厂发的电只够厂用电,那只有关门算啦!

楼主:
楼上的23楼的意识是把电机封闭加空调,俺建议用水冷试试

楼主:
190kw的软起要几个钱?

网友F:
25楼的朋友,要是改水冷,只能换电机,还得跑冷却水管道。一个电厂有近千台电机,费用不说,场地也不具备条件。

网友H:
只要用手摸电机,手不回立刻缩会来的话,没事,不知道你的电机热到什么程度,如果真是要缩回来的话,那我建议你查查负载,负载没事的话,呵呵,那你换大电机吧!

网友F:
TO : 28楼
    多谢指点。大多数电机在DCS上显示:定子铁心温度为95摄氏度,轴承温度近80摄氏度。电机为风冷、防护等级IP54。

网友F:
TO:28楼
    忘了告诉你,电机的绝缘等级为F级。

楼主:
轴承温度近80摄氏度,好像不超吧,记得那本书上说要95℃

网友F:
电机不超负载,因为显示电流都在额定电流以下。电机长时间连续运行。滚动轴承最高耐温为100摄氏度,不过是轴承室内部温度,轴承外部温度应加15---20摄氏度可认为是内部温度。

网友I:
你说的“放炮”是电机线圈相间短路还是匝间短路,如果是,应该是漆包线的质量和相间绝缘,特别是浸漆,电机是局部烧毁。如在大负荷下长期运行,造成电机温升过高,使绝缘老化,电机线圈全部烧毁,有强烈刺鼻气味。应避免氨气腐蚀,加大电机功率。

网友A:
绝缘在氨气环境下被破坏。

网友J:
可能是CH4腐蚀了线包的绝样。

网友K:
放炮肯定是电机绝缘不好引起的,在维修时建议,做好端部相绝缘,绝对不能有相与相之间线圈直接接触的地方,每槽线理好顺序,防止两根电压差大的线接触,浇漆前要充分的预烘,把线圈里边的潮气彻底的烘出来,浇漆要分多次,理想的效果是烤漆完毕后线与线之间的缝隙全部被漆添满。

网友L:
建议测绝缘及温升,并检查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