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什么烧毁

楼主(2004-06-28):
你好,我公司一台氨机电机是190kw,每年电机线包都要放一次炮,怀疑是操作工代负载启动引起的,你认为那,另外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谢谢

网友A:
花钱少的方案加强管理
比较可能的方法采用自动控制起动过程

网友B:
用什么方式启动的?

网友C:
可以用软启动器!

楼主:
降压启动

楼主:
190kw的软起要多少钱?

网友D:
放炮后如何处理,自己重绕?还是委外修理?
修理工艺不过关,包你一年放一次。。。。。。

不是新买一台吧?

网友E:
电机放炮一般是线包问题,绝缘处理不好,和是否带负载启动关系不大

楼主:
线包炸了一个洞,和代负载启动没有关系吗,请问代负载启动会出现什么事故?谢谢

网友F:
个人意见——可能是绝缘不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使绝缘老化。这可能由电机频繁启动或长时间重载运行造成绕线过热使绝缘老化。解决办法可以使用减压启动或软启动等。

网友G:
操作运行,及点检是否到位都很重要.